有没有遇到过RS485芯片烧坏的同学?

楼主(2019-12-02):
    之前有一个项目,是电机转动的控制。里头用到了485通信芯片。每次开机时最容易烧片子,RS485芯片烧了几十片了,查线路也查过了,线路没有问题。
最后怀疑是开机的瞬间,地线不是等电位,造成的瞬间压降把芯片烧掉的。

有没有相同遭遇的同学,你们怎么解决的?
    以后都不敢轻易使用485芯片了。
    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就是采用隔离的485通信芯片。可是,这类芯片价格很高,所以只能打消这个念头。

网友:
    具体 测量下 是 电源电压 过充造成 还是信号线上过充造成的

网友:
    在485到电机的线上加限流电阻和tvs试试

网友:
    AB端增加TVS保护,或者选用一种待tvs保护的48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