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小外形的封装如0402,通常都没有画丝印的外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12-02):
    请教一个问题,小外形的封装如0402,通常都没有画丝印的外框,这是为什么

网友:
    0402都会加吧,0201不会加。一般是因为板材制承能力问题。在工艺上:封装设计上丝印距焊盘太近,板材做丝印时偏移就会上焊盘导致焊接不良。      在设计上:更美观,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