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can通信需要差分走线嘛

楼主(2019-12-02):
    请问有人知道,can通信需要差分走线嘛

网友:
    要控制阻抗120Ω,然后差分

网友A:
    线长不长,不长无所谓,只要是差分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长不长,不长无所谓,只要是差分线就行

    长度40mm左右

网友:
    需要走差分线

网友:
    要走差分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