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比较 没有信号时 干扰问题

楼主(2019-12-02):
LM311 过零比较电路,取得信号是传感器来的电流信号。 当机器不工作时, 由于排线的干扰,J1-1 上有微弱的干扰信号。

    其输出有信号输出,一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啊?

网友:
    不清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一个继电器,没信号是正相和反相输入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没有输出了,有信号时断开

网友:
    传感器到底是什么性质元件?内阻多少?电磁线圈?光敏二极管?霍尔器件?麦克风?压电陶瓷?工作时有效电信号幅度范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症下药解决方案自然就有了。2楼加继电器也算是个没办法的办法,没办法的原因就是楼主对传感器元件缺乏描述。

楼主:
    传感器时  电磁线圈 串联在逆变电路里 检测 里面的电流大小

网友A:
    有没可能把 J1-1, J1-3 去传感线圈的两条导线绞成双绞线?而且 J1-3 是信号地线,除了接线圈不要接任何其他地方。线圈输出电压足够的话,还可以在LM113 2-3 脚之间并个15K电阻,把比较电压降低一半 (噪声电压也随之降低一半)。或者试试2-3之间并联电容,比如几十、100pF 的,构成一阶RC低通滤波器,适当滤除高频,还可以修改那个15K串联电阻阻值以改变低通的频率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把 J1-1, J1-3 去传感线圈的两条导线绞成双绞线?而且 J1-3 是信号地线,除了接线圈不要接任何其 ...

    很好的处理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