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IAP总结

楼主(2019-12-02):
    关于STM32的IAP总结
    最近有项目要用到1AP的功能,于是调试了下STM32的IA,可能因为个人水平的原因吧,也颇
费了一般周折
    现在返回头来想,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整个过程按照如下步骤:
1.解锁
    2判断是否保护,有 保护的话要先关闭保护
    3.擦除
    4.编程
    5.复位进入应用程序区
关于解镇:看资料的时候说的神乎其神,有个读/编程控制器叫"FPEC
有几个寄存器,专门负责Flash 的,对这几个寄存器以一-定得顺序访问并设置即可成功解锁
    Flash,至于怎么访间,谁先谁后,数据手册上写的头晕,直接来个快刀斩乱麻flash. _UnLock()函
数封装了这一系列的操作,有一点要注意,如果你是自己操作寄存器的话,如果操作的方法或
者顺序不对都会造成Flash 的锁定之后的所有操作都会返回一一个错误,直到下次启动后才能
正常操作
    关于保护,为了保护用户数据不被无意修改或者悲意读取,STM32提供了对芯片FLASH的
    写读等一-系列的保护,加密方式是按照每4页为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加密的话,你至
    少要加密4页也就至少4K的空间,至于高密的STM32是否就是8K了?这个我没仔细去看!还
    待以后仔细查看? :
    关于擦除,擦除也是很简单,但是只能一页一 页的擦除,ST 公司也提供了一个函 数至于这
    个函数后面的输入地址参数,经过试验发现只要这个地址落在这个页里,就是擦除这个页不
    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还需要验证???
    FLASHStatus = FLASH ErasePage(Address );
关于编程,STM32编程-次只能以半字(16位的方式编程,库提供了两个函数
FLASH_ Status FLASH ProgramWord(u32 Address u32 Data)编程一 个字
FLASH_ Staus FLASH ProgramHatWor(u32 Address, u18 Data)编程半个字
    在实际编程虽然你调用的一-个字编程的时候内部操作仍然是按照半字的方式编程
    另外还有个最最重要的-点还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有些你认为可移植性很好的代码.其实
    并不一-定,用位移组合成- - 个32位整型然后当做参数来编程由于大小端的模式刚好第一个
    字节在最后边了.最后一个字节在前面了。 导致了AN2557下载我的代码可以使用,我自己的下
载我自己的代码竟然不能使用,很是郁闷了- -阵子.读出整个Flash的内容就很容易看出来不
    同了.这个没有想到也着实该死后来用指针强指,不但效率高了,程序也方便了,开一个! :
为什么有些人说STM32的IAP其实-一个 半成品.不成熟的呢????这个还需以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