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典型应用电路实例详解

楼主(2019-12-02):
    电路1简单电感量测量装置
    在电子制作和设计,经常会用到不同参数的电感线圈,这些线圈的电感量不像电阻那么
容易测量,有些数字万用表虽有电感测量挡,但测量范围很有限。该电路以谐振方法测量电
    感值,测量下限可达10nH,测量范围很宽,能满足正常情况下的电感量测量,电路结构简
单,工作可靠稳定,适合于爱好者制作。
    该电路的核心器件是集成压控振荡器芯片MC1648,利用其压控特性在输出3脚产生频
率信号,可间接测量待测电感Lx值,测量精度极高。
    BB809是变容二二极管,图中电位器VR1对+15V进行分压,调节该电位器可获得不同的
电压输出,该电压通过R1加到变容二极管BB809上可获得不同的电容量。测量被测电感
Lx时,只需将Lx接到图中A、B两点中,然后调节电位器VR1使电路谐振,在MC1648
    的3脚会输出一-定频率的振荡信号,用频率计测量C点的频率值,就可通过计算得出Lx值。
    电路谐振频率: fo= 1/2π√LxC
    所以Lx= 1/4π2 f'c
    式中谐振频率fo即为MC1648的3脚输出频率值,C是电位器VR1调定的变容二极管
的电容值,可见要计算Lx的值还需先知道c值。为此需要对电位器VR1刻度与变容二极
    管的对应值作出校准。
    为了校准变容二极管与电位器之间的电容量,我们要再自制一个标准的方形RF (射频)
电感线圈Lo。如图6-7(b)所示,该标准线圈电感量为0.44μH。校准时,将RF线圈Lo接在
图(a)的A、B两端,调节电位器VR1至不同的刻度位置,在C点可测量出相对应的测量
    值,再根据上面谐振公式可算出变容二极管在电位器VR1刻度盘不同刻度的电容量。附表
给出了实测取样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