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800发送数据0x1b的问题

楼主(2019-12-02):
请教各位大佬们。有遇到用sim800发送数据0x1b的问题吗?0x1b是模块中的取消发送指令,当数据中有0x1b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换GU906试一试

网友:
需要作转义处理,即将数据中的0x1b通过两个字节替代,需要在协议中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