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功率参数

楼主(2019-12-02):
贴片电阻额定功率及工作电压

贴片电阻的功率是指通过电流时由于焦耳热电阻产生的功率。可根据焦耳定律算出:P=I2 R。

额定功率 : 是指在某个温度下最大允许使用的功率,通常指环境温度为70°C时的额定功率。

额定电压:可以根据以下公式求出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V)=√

额定功率(W)× 标称阻值(Ω)

最高工作电压 :允许加载在贴片电阻两端的最高电压。

贴片电阻的封装与功率、电压关系如下表:

封装

额定功率(W)
    @ 70°C

最高工作电压
    (V)

工作温度(°C)

英制
    (inch)

公制
    (mm)

常规功率系列

1/32

-55 ~    +125

1/20

1/16

-55 ~    +155

1/10

1/8

1/4

1/4

-55 ~    +125

1/2

1 (-55 ~+155)功率及环境温度降额曲线图

图2 (-55 ~+155)功率及环境温度降额曲线图

注意事项

  • 设计和使用贴片电阻时,最大功率不能超过其额定功率,否则会降低其可靠性。

  • 一般按额定功率的70%降额设计使用。

  • 也不能超过其最大工作电压,否则有击穿的危险。

  • 一般按最高工作电压的75%降额设计使用。

  • 当环境温度超过70°C,必须按照降额曲线图(1,2)降额使用。(图1针对排阻,图2针对贴片电阻)

网友:
    大牛,可做为工具书查阅;
    后面若能做成excell查阅工具,那就太牛了~
哎,强迫症...

网友:
    花了5分钟,整理成excel,方便大家查询贴片电阻对应尺寸下的功率、额定电压。

    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