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器什么原理?

楼主(2019-12-02):
    附近号码  采集器   怎么做成本好不好    感觉市场有前景

网友:
    数据采集器也有人称它为条码采集器,为商品流通环节而设计的数据采集器(Bar一code Hand Terminal)或称掌上电脑,其具有一体性、机动性、体积小、重量轻、高性能,并适于手持等特点。它是将条码扫描装置与数据终端一体化,带有电池可离线操作的终端电脑设备。
   它具有中央处理器(CPU),只读存储器(ROM)、可读写存储器(RAM)、键盘、屏幕显示器、与计算机接口。条码扫描器,电源等配置,手持终端可通过通讯座与计算机相连用于接收或上传数据,手持终端的运行程序是由计算机编制后下载到手持终端中,可按使用要求完成相应的功能。
       数据采集器可用于补充订货、接收订货、销售、入出库、盘点和库存管理以及物流管理等方面。
       目前,国内常用的数据采集器有美国Symbol公司的PDT3100、国内公司的LK-PT921等,价格一万多元到两万元。数据采集器有效地解决了商品在流转过程中数据的标识和数量确认的问题,是保证系统的信息快速、准确进行处理的有效手段,由于设备的价格相对较高,商品还没有达到全部通用条码化,数据采集器的普及率还较低,还有待于不断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