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接收天线电路

楼主(2019-12-02):
如图,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天线接收来的电流频率很高,所以容抗很低,感抗很高,因此,电流直接流到地里去了。不知道错哪了,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分布参数和传输线理论来解释?

网友:
    这几个元件应该是做阻抗匹配的

网友:
    那几个器件是做阻抗匹配的。 是为了从50欧姆传输线上更有效的将能量传递到天线得到输入端。
是能量传递角度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