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推荐iot (RFID+4G)的板级解决方案?

楼主(2019-12-02):
能否推荐IoTRFID+4G)的板级解决方案,需求就是元生支持4g和RFID的板子,系统一般都是linux吧。

网友:
试试一个4G模块+一个RFID

网友:
主要看你的业务处理能力需要多强,与是否采用Linux关系不大。根据所提需求,硬件采用4G模块+RFID+MCU就基本够用,软件系统可以是裸机,或者是嵌入式小系统。
如果是4G模块支持OpenCPU的方式,硬件则按2楼所提的即可。

网友:
    一般节点设备基本上都是低功耗MCU+IOT模块+RFID, 网关才考虑用Linux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