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电路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9-12-02):
这个电路图是反激式开关电源,我大致清楚改电路的原理,就是图中画出的3-4绕组,没搞懂它有什么用,不明白它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两个电容连接到了芯片uc3844的VCC

网友:
辅助绕组,给3844供电

网友:
为啥这么模糊

网友:
    uc3844的供电

网友(2020-01-06):
    一般都是先通过启动电阻给开关电源IC供电,启动后,就通过辅助绕组给开关电源I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