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一路信号在触发信号上升沿时置1下降沿时置-1?

楼主(2019-12-02):
让一路信号在触发信号过1上升沿时置1,过0下降沿时置-1?用触发子系统只能满足一半的要求

网友:
就用单位延时模块就行了吧
y(k)=(1-y(k-1)) * (u(k)>=1 && u(k-1)<1) + (-1-y(k-1)) * ((u(k)<0 && u(k-1)>=0) + y(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