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pcb时,拖动封装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2019-12-02):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A6C77DA in module 'OccWrapper.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1A6C77DA.鼠标自动从手指模式变成了光标?

网友:
是每次都会出现错误,还是偶尔的抽风?
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是怀疑是ad的日常抽风。ad就是bug比较多。
建议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用的移动命令,拖动不好用

楼主:
    每次都会出现,只要一拖动就这样,已经换了两个版本了,10和14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