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02):
    在AD中,怎么设置芯片到芯片的等长呀?设置net的等长,对于一组加了串组的bus就不适用了!

网友:
    高版本可以设置xsignal

网友:
    有高手手指导下

网友:
    不知为什么传不了图片。
一个xsignal,可以简单地把它当成是一个网络。
用于本例时,一个xsignal就是电阻两端的网络加这个电阻,这一串就是一个网络。

    xsignal的创建方法有几种,这里就讲一种:
点击PCB面板,
    在下拉菜单里选择Nets,
在Net Classes区域选择All Nets,
    在Nets区域选择电阻两端的这两个网络(按Ctrl多选),
    选中这两个网络后,在Primitives里会列出这两个网络包含的所有焊盘,
选择除了电阻焊盘外的其他两个焊盘(按Ctrl多选),
在焊盘上面右击,选择Create xsignal,一个xsignal创建完成。
按同样的方法,创建其他xsignal。

    通过菜单Design的classes,将上面的xsignal创建成一个xsignal类。

    通过菜单Design的rules为上面的这个xsignal类建立一个Matched Lengths规则,长度公差按需设置。

后面如同普通的信号线长度匹配:
先布线,再进行长度调整。
    PCB面板里有xsignal面板,可以查看全部xsignal的走线长度。

xsignal面板里面的几个说明:
● Signal Length (mm),长度包括:过孔的垂直距离(使用的层)、引脚长度(在焊盘属性中定义)和布线部分。未布线部分是曼哈顿长度(起点和终点之间X方向+Y方向的长度)。布线部分可以是Tack、Arc、Fill和Solid Region,但不能是任何类型的Polygon(Solid、Hatched和None)。Signal Length只计算路径的长度,而不会计算重叠走线和焊盘内部的扭摆走线。
● Total Pin/Package Length (mm):是引脚长度(在焊盘属性中定义)之和。
    ● Routed Length(mm):已布路径长度,不会计算重叠走线和焊盘内部的扭摆走线。(这不同于Nets的Routed Length)
● Unrouted (Manhattan) (mm):是曼哈顿长度(起点和终点之间X方向+Y方向的长度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