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参数扫描的设置和器件有什么关联?

楼主(2019-12-02):
我用的是16.3版本的cadence软件,用Pspice仿真最简单的串联谐振电路,电路图如下:

添加了一个pARMa元件,想与电阻关联后进行参数扫描

设置如下:

AC扫描的基本设置:

然后是在AC扫面里面的参数扫面的设置选项:

然后我也按照网上找到的教程,那个parma元件添加了一个新的属性R,属性值为50如下:

然后开始仿真后,没有提示错误,弹出相关的信息窗口后我点ok,添加R1的电流波形,按理来说应该是4条不一样的曲线,但是我仿真出来的确实4条一样的曲线如图:

想请教一下参数扫描功能我设置正确么~或者是哪里出错了~求解

网友:
要在原理图中给电阻R1并联一个R2,然后将其value设置为{R},然后再按照你上面的设置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