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屏蔽掉预留的元器件

楼主(2019-12-02):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原理图和PCB进行文件输出的时候直接屏蔽掉预留的元器件,方便后续加工和装配

楼主:
能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详细点吗?

能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
    在原理图中将不要编译的元件放置Compile Mask(Place菜单->Directives->Compile Mask),被框到的就不会编译到PCB,要恢复编译的话点击左上角的箭头。

网友:
    用variant,这种方法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