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太小了,地过孔可不可以打在焊盘上?

楼主(2019-12-02):
板子太小了,地过孔可不可以打在焊盘上?

如果不可以又有什么影响,太难~了

网友:
不建议将过孔打在焊盘上,如果是 机器刮锡膏贴片时,元器件很容易出现“立碑”的状态,且出现虚焊的概率大大增加。

网友:
不建议将过孔打在焊盘上,如果是机器贴片焊接,会增加元器件“立碑”现象的发生,从而造成虚焊。
如果是自己玩的板子,那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那也只能打焊盘上。
让孔径小一点,8mil以下的孔直接打在焊盘上应该问题不大,6mil更保险一点。
未经过验证,仅供参考。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
    不建议将过孔打在焊盘上

网友:
    可以,设置为十字或者一字连接,以增加热阻、减少热传递。另外,孔不要太大,0.3mm的可以。

网友:
    把板子发上来看看呢 尽量不要吧 会立碑的

网友:
    没啥问题, 只要 不要放在焊盘中间 就行 最好放在焊盘边缘四周,我们经常都是设计这种小板子

网友:
    不用机器焊接的话就无所谓,过炉时容易因为过孔内空气受热膨胀导致器件虚焊或错位

网友(2020-07-28):
    错开位置吧,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