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安装matlab 7.0后运行是报错的

楼主(2019-12-02):
在安装MATLAB7.0时,需要输入序列号,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安装好后运行报了很长串的一个错误,都是以Javax开头的,求解决,主要还卸载不掉

网友:
你是win7的系统吧,新的系统上安装旧的matlab 版本可能就不兼容,最好安装2010之后的。
至于卸载,可以试一下在win7下先修改win7的主题,改为windows经典主题,之后再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