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有丝印层位号,怎么添加呢

楼主(2019-12-02):
没有有丝印层位号,怎么添加呢

网友:
    在封装里面加上,然后在PCB中更新网表,最后在PCB中更新器件封装

网友:
    这个得更新封装

楼主:
    后来在封装上添了,再在pcb上更新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封装了必须

网友:
    只能更新封装了。。不像PADS和AD可以直接在里面改,这就有很方便了

网友:
    器件本身没有丝印,器件已经确定不动,也可以增加丝印,但是不能再移器件,否则丝印不会跟着移

网友:
    可以在board geometry里的丝印层用add text方式手工添加,当然缺点也是显然的,这个器件要是移动的话,丝印不会跟着一起移动。如果gerber输出文件也包含有board geometry里的丝印的话,其实最终做板效果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方法只是治标,治本的话还是得在封装里面加然后更新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