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中电感直流电阻设置不了嘛,出现E也编辑不了

楼主(2019-12-02):
PowerDC中电感直流电阻设置不了嘛,出现E也编辑不了,有大神遇到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什么

网友:
    请问有仿直流电阻的教程吗

网友B:
    鼠标右键点击Set up Discretes,然后ADD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右键点击Set up Discretes,然后ADD添加

谢谢指导,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