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热仿真中选择了发热器件为什么PCB Components不高亮

楼主(2019-12-02):
PowerDC 热仿真中选择了发热器件为什么PCB Components不高亮

网友A:
同问,为什么下面的几个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为什么下面的几个不亮

还没解决吗,很多都是自己设置有问题

网友A(2020-01-06):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吗,很多都是自己设置有问题

没有解决 请问 怎么设置这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决 请问 怎么设置这块呢

thermal哪里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hermal哪里打钩就可以了

我点了,下面的也亮了 但是里面set up CPB Components里面并没有多想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thermal哪里打钩就可以了

打钩了也没在 下一页见到therm component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