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线宽快捷键

楼主(2019-12-02):
在使用allegro 17.2设置线宽快捷键时以下两种都不可用,请问是哪里出错了?16.6是正常的。funckey 1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可以啊. 係真的.

    找到问题了,是另一个SKILL的问题。

网友:
    不错,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希望能解决了这次。

网友(2022-07-04):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另一个SKILL的问题。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和什么skill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