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定义:一段电炉丝引起的思考?

楼主(2019-12-03):
           电阻,中学生、初级电子工程师挂在口头的最基础器件,就在整理课程如何以最简单的原理将电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初中物理里面举例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器调节点灯亮度的例子... ... 北方的冬季、城市有暖气,在感恩好日子的同时,几位老同事的思绪回到小时候火炕取暖,最最奢侈的是用电炉子取个暖,煮个鸡蛋... 今天我们就扯扯电阻与电炉丝的一段故事... ...

网友:
    根据电功率公式:P=UI;及I=U/R;
    得:R=(U*U)/P;

当电压为220V时,1KW电炉子,电阻为48.4欧。

    根据欧姆定律:R=(pl)/s;

    如题,在炉丝线径、材料不变的情况下,炉丝长度要增大约283倍。

网友:
    楼上电路基础扎实,

网友:
    小太阳、电油丁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
    四楼,其实也不复杂,就只是电阻率不同,
小太阳的电热丝是碳,碳材质电阻率参考如上;电油汀导热液体为煤油,有机物的电阻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