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电容如何计算它的时间 ?

楼主(2019-12-03):
    我们常规在接口端摆放电容,例如:

    3.3V 摆放一个10uF和一组104,这个怎么计算它们的时间?

网友A:
    C*ΔU=I*Δ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ΔU=I*Δt

C*ΔU=I*Δt

c=电容
ΔU=纹波
I=最大电流
Δt=这个不太理解,请赐教一下!

网友:
    先算容抗,再算充放时间

网友:
    ΔU,允许电压下降多少,比如跌落到3.1V,那ΔU=3.3-3.1=0.2V。
I就是储能电容的放电电流(与负载有关),比如固定的10mA(恒定电流负载的放电曲线就是线性的,如果是恒定阻性负载,放电电流会随着电压而变化,那就是非线性曲线了)。
    那么你想知道的放电时间(从3.3V降到3.1V)就是Δt=C*ΔU/I=0.2V*10uF/10mA=0.2ms。

网友:
    至于上面说的非线性的关系式,可以参考下面网络文章说明:
    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计算公式,假设有电源Vu通过电阻R给电容C充电,V0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Vu为电容充满电后的电压值,Vt为任意时刻t时电容上的电压值,那么便可以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Vt = V0 + (Vu – V0) * [1 – exp( -t/RC)]

    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则公式可以简化为:

        Vt = Vu * [1 – exp( -t/RC)]

    由上述公式可知,因为指数值只可能无限接近于0,但永远不会等于0,所以电容电量要完全充满,需要无穷大的时间。

    当t = RC时,Vt = 0.63Vu;

        当t = 2RC时,Vt = 0.86Vu;

   当t = 3RC时,Vt = 0.95Vu;

   当t = 4RC时,Vt = 0.98Vu;

    当t = 5RC时,Vt = 0.99Vu;

    可见,经过3~5个RC后,充电过程基本结束。

        当电容充满电后,将电源Vu短路到地,电容C会通过R放电,则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 = Vu * exp( -t/RC)

网友:
    当t=τ时:可得到u(τ)=V0/e
所以时间常数又可表示为电路衰减到初始值的1/e或36.8%所需的时间。时间常数越小,电压降低的越快(衰减速度加快),电路的响应就越快,使得电路迅速达到稳定的状态。

网友:
    一个小小的RC,在实践中真正起到的作用却不可估量

网友:
    不错,大家回答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