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首届PCB设计大赛,请围观22号唯一入选的mentor作品投票,欢迎点评交流,感谢

楼主(2019-12-03):
地址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0646-1-1.html。
欢迎mentor小伙伴点评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作者可以大概说下设计要点和心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容易,支持!

非常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者可以大概说下设计要点和心得吗?

布局要点:
上板边从左到右接口依次为:电源插座、USB3.0HDMIRJ45PJ-6PRCA3M2MIC6M1。通过梳理板内所有主芯片类型及连接关系整理出布局框图。
1、整版电源模块分布在单板左右两侧独立区域,不影响内部信号线,方便散热;
2、变压器T1靠近RJ45网口,PHY芯片U15靠近变压器;
3、4DDR4颗粒按照从低位到高位顺序从右向左以此排列,与主芯片U8拉开适当间距便于布线;
4、J5J6J4区域为模拟部分,布局在独立区域内,便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完全分割。
布线要点:
1、根据原理图中主要电源模块的输入输出电源电流大小整理出电源树2、USB3.0、HDMI、RJ45网口差分线均通过表层直接布线,减少过孔阻抗,USB3.0和HDMI包地处理;3、U8为不规则BGA,U14为小间距BGA,为尽可能减小加工难度和成本,采用常规通孔扇出方式,外圈焊盘尽可能用表层出线;4、DDR4数据线为一拖二形式,采用T节点布线方式,数据线到两片颗粒长度基本相等。地址线按照FLY-BYE,由低位到高位进行布线;5、布线时按照:模拟部分(右上角)--USB3.0、HDMI接口、RJ45接口和PHY芯片--一拖四DDR4--其它芯片的顺序进行布线。上面是我大概总结的布局布线设计要点。

网友:
    思路清晰,跟着高手学习,希望能多多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写个设计方案说明,一方面可以拉人气,另一方面对大家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一举多得啊!

网友C:
    不错。
    想了解一下:
    LAN的transformer第二层中间不挖空的考量?指的是transformer中间。
    还有给LAN 差分的参考shape和其他shape的gap距离是否太窄?

网友:
    牛,跟着大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想了解一下:
LAN的transformer第二层中间不挖空的考量?指的是transformer中间。

第二层参考的是网口和变压器前端内部的地网络,所以这块没有挖空,做了所有层的完全隔离,如果挖空了差分线就没有参考平面无法计算阻抗了。非高压的铜皮到铜皮间距常规20mil可以满足安规要求。

网友:
    设计理念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布局要点:
    上板边从左到右接口依次为:电源插座、USB3.0、HDMI、RJ45、PJ-6P、RCA3M2、MIC6M1。通过梳 ...

    牛牛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想了解一下:
LAN的transformer第二层中间不挖空的考量?指的是transformer中间。

    我是问Transformer中间为何没挖空哦。不是整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错。
想了解一下:
LAN的transformer第二层中间不挖空的考量?指的是transformer中间。

如果第二层不用挖的话,其他层就没有挖的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第二层不用挖的话,其他层就没有挖的必要了吧。

可能是pdf输出显示的问题,变压器下方有画对所有层的route obsstruc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pdf输出显示的问题,变压器下方有画对所有层的route obsstruct。

嗯嗯,这样就比较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

    谢谢支持,麻烦在作品链接下面回复支持投票哦

网友:
    支持,太帅了,唯一的一个m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