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怎么分段等长呢?

楼主(2019-12-03):
    我的差分是电容两端串起来的,现在要求分段等长,要怎么处理?

网友:
    测每段长度来绕

网友:
    在ces的Part里面把器件两边打散,然后分组设计等长做到分段等长控制。

网友:
    在ces中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吧电容两端打散

网友:
    在ces中将电容两端不要串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