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ATLAB的图像处理功能进行同态滤波

楼主(2019-12-03):
同态滤波:

利用广义叠加原理对同态系统进行滤波。

同态滤波是把频率过滤和灰度变换结合起来的一种图像处理方法,它依靠图像的照度/ 反射率模型作为频域处理的基础,利用压缩亮度范围和增强对比度来改善图像的质量。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图像处理符合人眼对于亮度响应的非线性特性,避免了直接对图像进行傅立叶变换处理的失真。

同态滤波的基本原理是:将像元灰度值看作是照度和反射率两个组份的产物。由于照度相对变化很小,可以看作是图像的低频成份,而反射率则是高频成份。通过分别处理照度和反射率对像元灰度值的影响,达到揭示阴影区细节特征的目的。

同态滤波处理的基本流程如下:

S(x,y)---->Log---->DFT---->频域滤波---->IDFT---->Exp---->T(x,y)

其中S(x,y)表示原始图像;T(x,y)表示处理后的图像;Log 代表对数运算;DFT 代表傅立叶变换(实际操作中运用快速傅立叶变换FFT);IDFT 代表傅立叶逆变换(实际操作中运用快速傅立叶逆变换IFFT);Exp 代表指数运算。

下面是一张典型的同态滤波与其他图像处理方式的异同:

实现代码:

  • function I3 = test_tontai(I)
  • I=double(rgb2gray(I));
  • [M,N]=size(I);
  • rL=0.5;
  • rH=4.7;%可根据需要效果调整参数
  • c=2;
  • d0=10;
  • I1=log(I+1);%取对数
  • FI=fft2(I1);%傅里叶变换
  • n1=floor(M/2);
  • n2=floor(N/2);
  • for i=1:M
  •     for j=1:N
  •         D(i,j)=((i-n1).^2+(j-n2).^2);
  •         H(i,j)=(rH-rL).*(exp(c*(-D(i,j)./(d0^2))))+rL;%高斯同态滤波
  •     end
  • end
  • I2=ifft2(H.*FI);%傅里叶逆变换
  • I3=real(exp(I2));
  • subplot(122),imshow(I3,[]);title('同态滤波增强后');

实验发现,同态滤波有类似于高动态范围压缩的效果,比如可以把图像暗的部分提亮。

下图为原始图像,属于低曝光的一幅图像:

同态滤波后:

网友:
赞一个,感觉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个软件好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