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是外置的好,还是内置的好?

楼主(2019-12-03):
    有专门的看门狗+复位的芯片。大家一般是用芯片内置的看门狗,还是用外置的专门的看门狗芯片?

网友:
    单片机内置看门狗,只能解决软件程序导致的系统跑飞。一旦外部晶振停止振动,单片机接丧失时钟,内置看门狗也无法计时,系统将彻底停止。
    8 o  W) t6 F2 J7 Z外置看门狗,在上述硬件故障下,看门狗有自己的时钟源,依旧正常工作,可以重新复位停止的单片机,重新激励外部晶振起振,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