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broadsimSim功能介绍

楼主(2019-12-03):
一些PCB 工具软件支持BoardSim 格式转换,它们是:Accel EDA、cadence allegromentor BoardStation、pads PowerPCB、Specctra DSN、Zuken CR-3000、Visula / Cadstar for Windows。

1、创建一个HYP文件
点击菜单Tools/Broadsim。弹出Broadsim对方框,在mode栏中选择Create Files Only、Output栏中按默认选Unrouted、选好需要保存的路径后按OK即可。

2、载入HYP文件
第一步:点击快捷栏上第二个图形按钮或者通过菜单命令file/open boardsim file。
第二步:在弹出的框中,选择HYP文件并点击OPEN或者双击HYP文件名。
第三步:如果在HYP文件中有完全untouted的网络,boardsim将会提示是否要用Manhattan(曼哈顿线)
把它们连接上。如果选择NO,那么在载入HYP文件后创建Manhattan(曼哈顿线)。

3、编辑stackup信息
一个正确的stackup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板子的线的特性阻抗。特性阻抗将直接影响boardsim的仿真结果。
第一步:点击PCB stackup 按钮(第六个图形按钮)或者点击菜单命令edit/stackup。
第二步:通过提供的按钮来增加、移动、删除、编辑层。Stackup信息中必须至少有一个平面层,并且所有的层不是零厚度。

4、编辑参考标识符的映射
当boardsim载入板子时,它检查器件的列表并试图判断每一个器件的类型(包括IC、R、C、L和ferrite bead)通过器件参考标识的前缀。例如指定Ics的标识为“Uxx”(U1、U2、U3A等)那么“U”将成为Ics参考标识的前缀。Boardsim 有一套默认的参考标识映射用于器件的类型。如果器件参考标识的命名规则与boardsim一样,那就没有必要改变映射。
增加一个参考标识的映射的做法如下:
第一步:点击菜单栏的options/reference designator mappings。
第二步:所有的映射将显示在映射的列表框中。
第三步:在参考标识栏中输入新的参考标识。
第四步:点击选择要映射的器件类型。
第五步:点击Add/Apply按钮。
第六步:增加其他的映射,点击OK。

5、编辑电源网络的电压
当boardsim载入板子的时候,它将通过网络名和有多少个电容连接该网络来识别电源。在某些情况下,boardsim不能发现所有的电源网络,因此需要通过手工来编辑它。
识别电源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BoardSim 是视提供的电源为直流电压。比如,对于上拉电阻,如果没有提供电源,BoradSim 将认为它是一个无缘网络并用串连网络代替原来的并联网络。Vcc 和Vss 只能定义在IC 的电源提供网络上。
第一步:点击菜单edit/power supplies。
第二步:看是否有遗漏的电源网络,如果有增加电源网络。
第三步:检查各个电源网络的电压的值,如有需要修改电压值。

6、选择一个网络用于仿真
第一步:点击第十个图形快捷图标或者点击菜单命令select/net by name或者点击菜单命令select/net by reference designator。

7、选择Ics的驱动类型是发送还是接收
用于仿真网络,boardsim需要至少一个输出驱动类型。
第一步:点击第十一个图形按钮或者点击select/component models/values菜单命令。
第二步:选择一个驱动IC模型,在pins list框中双击相应的pin piar,然后选择一个库并指定一个器件,点击OK。设置buffer setting属性为output,最后检查器件的Vcc/Vss的管脚是否正确。
第三步:如果需要重复以上的步骤,为网络的其他IC引脚分配model,但buffer setting必须为input。

8、编辑无源器件的值
当boardsim载入板子时,它会试图从*.hyp文件数据中识别电阻和电容的值。在某些情况下,boardsim不能给出正确的值,因此你可能通过手工需要修改一小部分电阻、电容的值。
第一步:点击第十一个图形按钮或者点击select/component models/values菜单命令。
第二步:检查无源器件的值,如有误修改它们。

9、编辑电阻和电容的封装
当boardsim载入板子时,它会试图识别电阻和电容的封装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boardsim不能正确的识别电阻和电容的封装,因此有时必须通过手工修改他们。
第一步:点击第十一个图形按钮或者点击select/component models/values菜单命令。
第二步:在pins list框中双击相应的电阻和电容的参考标识,在弹出的封装选择对话框中,选择正确的封装。

10、对开示波器
点击菜单上的第11个图形按钮就可以打开示波器。或者点击simulate/run scope命令打开。

11、关于仿真的一些设置
与linesim的相同,这里不再讲述。

12、运行仿真
在示波器面板中,点击start simulation按钮就可以进行波形仿真。

网友:
今天hyperlynx的帖子挺多啊,观摩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