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CAM350流程及钻孔介绍

楼主(2019-12-03):
CAM流程及钻孔介绍

1.0 目的: 将工程部工程资料处理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从而提高本部门的工作效率及质量 ,确保生产准确、顺利的进行。
2.0范围:适用于工程部工程资料的制作。
3.0职责:
3.1 MI人员:根据市场部合同评审单及客户文件制定工程指示及生产流程单。
3.2 CAM人 员:严格 按照MI制作规范中制作指示进行CAM资料处理,并保质保量完成当日工作。
3.3光绘人员:将每日的菲林光绘完毕转交至下工序,并作记录。
4.0工程文件资料处理程序:
4.1市场部收到客户PCB文件后,打印图纸且归档存盘交工程部。
4.2根据市场部文员提供的文件,仔细核对公司编号及客户型号后,将文件COPY至指定计算机硬盘目 录下。
4.3检查客户的文件是否为Gerber文件,若非Gerber文件,需利用相关的工具软件将其转换为Gerber形 式,如文件不能转化为 Gerber文件,应及时反馈市场部,以便客户资料的处理。
4.4客供菲林按《客户菲林的制作规范》要求处理。
4.5工程部MI将制作好的MI资料经QE审核后转交给CAM组登记并制作菲林。
4.6 CAM人员在《合同评审单》中签名及填写完成时间。
4.7 CAM人员在自己的数据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CAM”的目录作为所有CAM文件资料的存档目录 ,先在此目录下
建立公司料号文件夹,再在此文件夹下建立子目录存放Gerber文件。
4.8当原资料作废需用新资料来制作时,将原资料相关内容全部删除.
4.9文件处理步骤:钻孔内层线路外层阻焊字符----以上内容在制作时,必须先处理好单只文件,再 按MI指示进行拼板,减少在 操作过程中的失误,加快工作进度。
5.0生产钻带的制作要求:
5.1钻孔孔径的补偿:
5.1.1喷锡板钻孔孔径补偿0.15mm,镀金板钻孔孔径补偿0.1 mm,二钻孔、单面镀金、镀锡板及假双 面板孔径补偿0.05 mm;
5.1.2若为加厚镀的板,每加厚镀1OZ,则在以前的基础上再将孔径加大0.05 mm。 5.1.3 ≥0.6MM的 过孔孔径按元件孔补偿,大 铜皮的过孔具有散热及导通作用。
5.2刀具排序:
5.2.1 Ф3.2 mm丝印孔排第一把刀,其余刀具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槽刀排刀时,放在最后,中间 不能空刀。
5.3槽孔处理:
5.3.1槽长大于槽宽3倍的,用三把刀按如下顺序钻出:
5.3.2槽长小于槽宽3倍的,用G85命令钻出。
5.4大孔径的处理:
5.4.1孔径大于6.3mm的PTH孔,采用电铣后PTH。
5.4.2孔径大于6.3mm的NPTH孔,采用外形前电铣孔。
5.5重孔的处理:
5.5.1两个重孔的孔心间距≤0.1mm的,可根据焊盘、线路及元件要求删除的一个重孔,超过0.1mm的, 需与客户协商后再决定是否删除或按槽孔处理;因在同一中心钻两孔,易断钻咀。
5.5.2重孔中大孔内有小孔的,删除小孔,保留大孔,分孔图上大圆内有小圆的,需与客户协商后再作处 理。
5.6钻带特别指令:指令使用说明例子 G84用大孔直径1/3左右的钻头在XnYn处钻直径为M的大孔 XnYnG84XM G85在XnYn和XmYm之间钻SLOT XnYnG85XmYm R从XnYn起步长N,重复M+1次钻孔 XnYn RMY (X)N M97在XnYn位置沿X轴钻字:TEXT XnYn
M97,TEXT
M98在XmYm位置沿Y轴钻字:TEXT XmYm
M98,TEXT
M48带头指令,单独使用 M48
M25重复指令中定义块首,单独使用 M25
M01重复指令中定义块尾,单独使用 M01
M02与R连用,或单使用之重复指令 R3 M02 X50
M80 M90在程序零位镜像XnYn反转图形
R3M02 XnYn M80m90
G90绝对坐标 G90
M30结束刀具指令 M30
% 结束带头指令 %
M08结束重复指令 M08
5.7注意事项:
5.7.1如果该型号的交货形式是以UP-PANEL(SET)出货的,则应特别留意MI中外形图及分孔图有关工艺 边上管位孔,单只钻孔方向(是否倒扣)、单只间距、相对零位等,均应严格按MI要求拼板。
5.7.2按照MI排版与钻孔指示要求以及附页一、二、三中《多层板及单、双面板外围孔示意图》计算 并编辑丝印孔、对位孔、靶 位孔、喷锡挂孔、铆钉孔。
5.7.3凡有共模的管位大小及位置必须与所共模具的型号一致,拼板时注意拼板间距一致、管位孔至 板边的X、Y轴坐标一致。
5.7.4 G85指令钻槽时所有坐标不可省略,以防止因机器中间停顿而出错,应严格按如下格式 写:X1Y1G85X2Y2,且需在钻孔槽长的 基础上补偿,以保证槽孔长度满足客户要求。
5.7.5多层板钻带必须把铆钉孔、靶位孔放在一钻,以免误操作导致孔钻在销钉上损坏机器及钻咀。 5.7.6钻带格式保存为:3.3公 制
5.7.7自检:对照MI及分孔图要求逐项进行自检,在自检确保无误后归档。
5.7.8完整的钻带内容一般形式为:《以双面板为例》 M48
METRIC,LZ,3
T01C3.175
T02C1.0
T03C0.6
T04C0.9
T05C1.0
T06C1.1
T07C1.55
T08C2.1
T09C4.1
% (结束带头指令)
T01(第一把刀具码开始)
X117Y-0025
Y4493
X-004Y2184
X228Y2184
X228Y2007(最终孔坐标)
T02
X-004Y-0025
Y4493(三个对位孔)
X228
X228Y2057(最终孔坐标)
T03
X097996Y022205
…………
X1297Y4493(微切孔坐标)
R5X0025 (以上行坐标为准,重复5次,间距2.5mm)
X228Y1957(最终孔坐标)
T04
X101222Y022763
M30 (结束程序指令)
CAM350钻孔介绍
一、钻孔档(Drill File)介绍
常见钻孔及含义: PTH-镀通孔:孔壁镀覆金属而用来连接中间层或外层的导电图形的孔。
NPTH-非镀通孔:孔壁不镀覆金属而用于机械安装或机械固定组件的孔。
VIA-导通孔:用于印制板不同层中导电图形之间电气连接(如埋孔、盲孔等), 但不能插装组件引腿 或其它增强材料的镀通孔。
盲孔:仅延伸到印制板的一个表面的导通孔。
埋孔:未延伸到印制板表面的导通孔。
常见格式:
S&m
Exel.drl
单位制:
METRIC(mm)
ENGLISH(inch or mil)
单位换算:
nch= 1000 mil= 2.54 cm= 25.4 mm1 mm= 0.03937 inch= 39.37 mil
坐标格式:
LEADING ZERO SUPPRESS:坐标整数字前面的0省略,小数字数不够以0补齐。
TRAILING ZERO SUPPRESS:坐标小数字后面的0省略,整数字数不够以0补齐。
NONE ZERO SUPPRESS:整数和小数字数不够均以0补齐。FORMAT(小数点之隐藏):共有十种格式。
二、钻孔盘(DRILL RACK)介绍
主要描述钻孔档中用到的钻头大小,有的还说明孔是PTH或NPTH。钻孔盘一般以M48开头,排列在钻孔 文件的前面。也有单独以文件说明。
DRILL RACK+DRILL FILE=完整的钻孔图形
常用字段:
Tool:钻头编号
Size:孔径大小
Pltd:PTH或NPTH说明
Feed:下刀速Speed:转速
Qty:孔数
三、镜头档(Apeture File)介绍
镜头档主要描述相应Gerber File所用镜头之形状和大小。
Apeture File + Gerber File =完整的PCB Layout图形。
常用字段:
D_Code:D码,即镜头编号
Shape:镜头形状
Size:镜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