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负电压转成正值

楼主(2019-12-03):
问: 我需要把负电压转成正值,范围是-0.494 至-0.221V,想接一个反向比例运算电路,但是 LM358接出来不 对,op07可以,但是op07 需要正负 15v 供电,比较麻烦。 请各位推荐一个正负 5v供电的运放,谢谢了!

网友:
(1) 不知你要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可以用 SGM358 试试电源电压是正负 2.75(大)
 (2) 输出电压就是正的啊,0.221 至 0.494V,就是一个反相比例运算电路。我再重说一下吧,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一个-0.494至-0.221V的电压转成正的即可,请大家推荐一种正负5V供电的运放。之前我在multisim 上用 LM358 模拟过,但是结果不对。用 op07 可以,但是需要正负 15V供电,比较麻烦。谢谢各位了! (3) 楼主的问题,首先需要认真查看商品的技术规范, 问题自然明了。答案是:合格的 LM358 在+/-5V 电源和 RL>=10KOhm 的条件下,能够满足将幅度低于-1V 的低频或直流信号做等幅反向转换或传输。这里,不要被单电源运放的名称所迷惑。单电源运放依然可以很 好地工作在双电源供电的工作环境里。不过是因为其比常规/标准运放具有更宽、更接近 Vcc/Vee电源端电压 的输入/输出能力与特性,才有此专称,两者的结构本质上相同。通用运放在线性传输范围,依然有很多实际 的单电源供电应用。楼主在模拟/仿真 LM358 时,可能将供电设置成正极性单电源的方式,而一般的仿真软 件,可能将输入电压条件内置为 Vcc/Vee 电源端电压的范围,输入电压已经超出限度,结果自然不正常。从 LM358 的 PNP 差分输入结构看,+5V单电源结构即有可能基本满足(一定条件下)初始的要求;而 CA3140 的 PMOS 差分输入结构在单电源条 件下,满足要求的可能性更大。OP-07 运放+/-5V 也是可正常工作的 。前期分析极为重要,但还得通过 实际验证。一个反向比例器的验证测试,在面包板上极为便捷。若有测量仪器就更为方便与直接 (Tek-577-178,BJ4840)。通过测量,还可评估一下所用仿真工具的智能程度与符合实际的概率。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