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放大问题询问

楼主(2019-12-03):
传感器输出的电流大概是几十 nA左右,但小弟在前面的放大问题上就碰到问题了,特向高手们请教芯片应该 怎样选择,电路应该怎样设计才更好,先谢谢了。

楼主:
a. 你可选用 FET输入级的 OP  如 LF356A;LF351 连接成倒相型 OP电路;反馈电阻100M欧姆在10V输 出时相当于 100nA/1V 输出时相    当于 10nA,你的传感器就是输入端的串联电阻;反馈电阻可以不并电容,有 屏蔽即可稳定工作。
 b.选输入阻抗大的,温漂小的运放如 AD8551。注意输入信号的屏蔽,可用屏蔽线或双绞线。可以将运放的 输入脚在印板的上方与输入线连接(不要在印板上走线)。这么小信号,你的传感器的温漂会影响很大。
 c. 你的信号刚好允许《在无离子污染的》PCB 上走线,用 129 成本稍高,LF351 是较经济的,他的 Ib小于 0。01nA刚好合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