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传输线端接和串扰仿真

楼主(2019-12-03):
初学Hyperlynx,记录一下最近的学习进度。成功仿真出了传输线端接对反射的改善,以及串扰的抑制。

输出端选择:

输入端选择:

一、传输线端接(接收端并联端接)

在接收端并联端接一个与传输线阻抗匹配的电阻,因接收端多为大输入阻抗,故并联后电阻约等于传输线阻抗,此法虽然改进了振铃现象,但会降低高电平。

端接前:

使用8mil宽,8in长的传输线时,接收端产生严重振铃:

在接收端并联端接一个与传输线阻抗一样的电阻:

接收端振铃现象得到了改善:

上升沿:

可见 ,接收端并联端接电阻可以减小反射,拉低高电平。

二、串扰

注意 :需要将传输线归为同一个couping region:

通过 改变线间距改善串扰:

左右线间距为8mil时:

紫色的线为受害线,可见,有将近1v的干扰。

改变线间距为16mil:

 可见,紫色的线感染仅有100mv左右。

因此增大线间距时减少串扰的好方法。

网友:
不太熟悉,学习一下

网友:
并联端接或者戴维南端接会影响输出端的电平幅值,电阻取值很关键 Hyperlynx前仿真比较直观,速度也很快

网友:
没有模型的话怎么办呀

网友:
    仿真最难搞的就是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