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为比较器输入LVDS信号,输入电流0.5mA,图中反馈电阻R17怎么计算?

楼主(2019-12-03):
    1.手写的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后面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2.输入端能运用虚短吗?LVDS输入正负两端压差就已经60mV了

网友:
    有这个正反馈电阻的好处是在被比较电压变化缓慢时,
输出翻转电压在比较的临界点附近不会产生震荡或 "游移",
    即R17是增大回差电压,有消振作用。

 这个电阻很多工程师容易忽视掉,我就见过一次一位工程师设计的比较器电路产生谐振了。输出控制的继电器一直振响。

网友:
    LMV7219 比较器内部自带 7mV 输入电压回差,R17是为了增加附加回差,你需要增加多少?另外能增加多少除了跟120欧终端电阻有关,还跟LVDS信号源内阻有关,所以还需要知道内阻的具体数值才能计算。

网友:
    你的这个图就是个迟滞比较器,都不工作在放大器状态,还用什么虚短和虚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