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_param给simulink模块设置参数时如何以变量赋值

楼主(2019-12-03):
比如我设a=10
然后想把a赋值到某个模块里得参数
 set_param('','',a)
 不行,
 set_param('','',‘a’)
 也不行,
有什么办法,谢谢,(因为需要在m文件中运行simulink,并根据仿真结果不断改变a的值,继续仿真这样不断迭代)

网友:
首先,你得清楚你赋值的参数名是什么
假如要将constatn模块值赋成10,那么就是set_param('xxx/constant','value',num2str(10));
这个value就是你需要知道的参数名,每个模块可能都不一样
建议先用get_param来获知一下参数名
如,temp=get_param('xxx/xxx','ObjectParameters');
然后查阅temp变量,找寻到你要的变量名,然后再尝试一下
value=get_param('xxx/xxx','YourParamterName');
确定一下value是对得上的,再进行set_param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