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锡渣多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12-03):
波峰焊锡渣多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 焊锡 波峰焊

  一、波峰焊锡杂质含量超标造成锡渣多的原因
  1、波锡炉锡的铜含量及微量元素超标。其中铜含量及铁含量超标是形成渣多的主要原因,线路板的线路都是用铜做的,电子脚大部分都是用铁做的,在作业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铜及铁元素掉进锡炉,随着时间长而导致铜和铁元素超标。当铜大于0.8%,铁大于0.05%后就会产生大量的锡渣,从而影响线路板上锡不良。
  2、波炉的作业温度过高。温度过高也是产生渣多的原因。温度过高会使铜、铁元素更容易超标。
  3、平时的清炉也是很关键,长时间没有清炉,炉中的杂质含量偏高,也是造成锡渣过多的原因。
  波峰焊锡渣多的解决办法
  1、定期化验波炉里的锡,当铜含量大于0.8%,铁大于0.05%后,应更换波炉里的锡,通常波炉锡用个月左右。
  2、控制好波炉的作业温度(260-275摄氏度左右),定期检测波炉温度表是否准确,有异常应立即维修,助焊剂要用质量较好的,若助焊剂不好,就法在260-275摄氏度左右作业。
  3、焊接材料抽查,将锡炉里液锡样品化验分析,化验其成分和杂质有明显变化,目前焊接材料厂鱼龙混杂,很多厂商为了节约成本,采用二次回收锡渣制作而成,焊接质量效果低劣,也是造成锡渣多的重要原因。
  二、造成波峰焊产生半氧化锡(豆腐渣锡渣)的原因
  1、目前市场上部分波炉的设计都不够理想,波太高,台过宽、双波炉靠得太近以及选用旋转泵而造成得。波太高,焊料从掉下来的时候,温度降低偏差比较大,焊料混合着空气冲进锡炉中造成氧化和半溶解现象,导致锡渣的产生。旋转泵没有做好预防措施,不断的把锡渣压到炉中,回圈的连锁反应加激锡渣产生。
  2、波峰焊的温度般都控制得比较低,般为280℃±5℃(针对铅SN-CU0.7的锡条来说),而这个温度是焊料过程中所要求的基本要达到的温度,温度偏低锡不能达到个很好的溶解,间接造成锡渣过多。
  3、熔融的锡与空气接触面积越大锡渣越多,如果喷流出的熔融锡直接跌入锡炉内容易带入空气进入熔融锡内使锡与空气结合造成半氧化锡。
  4、有没有经常清理锡渣,使掉下来的焊锡能尽快进入炉中,而不是留在锡渣上面,受热不均匀,也会造成锡渣过多。
  解决办法:
  1、锡渣检查,检查锡炉在开启运作前是否有定量的锡渣,要及时清理上次工作前留下的锡渣,特别是波马达区及波流道口区域。
  2、锡炉锡量检查,炉内锡量要保证以停波时接近炉面0.5-1cm范围为宜,如果锡量较少,与空气接触面积大,氧化的机率也大,波瀑布落差也就大,液锡的冲击力也变大,激流翻滚,形成的锡渣也会多!建议立即向锡炉里添加锡条。
  3、锡炉温度检查,工作温度偏低时,热锡从喷口流回炉内时容易形成暂时不熔物堆积。建议客户在产品能允许的承受范围内,将锡炉工作温度调高些。
  4、建议操作人员定时打渣,每天下班前必打渣,打渣时不用走板,将炉温升高10℃(实际温度)左右再行打渣,打渣时好使用少量还原粉,加速锡与渣的分离,这样会明显降低出渣量。
  如果波峰焊直都很正常,突然间出现锡渣多原因有:
  1)锡炉加热管烧坏,造成加热不够和加热不均,产生锡渣多。
  2)检查锡条和锡炉锡料成份是否杂质超标,也是出现锡渣多原因。
  3)查看各控制项和以前有哪些不同点。多半是你的锡炉已出现局部氧化。将锡炉部分彻底做个大保养检查下.

网友:
这个版块太好了,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