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mos电路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19-12-03):
这份mos电路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MOS管不会接反,MOS管经常这么用于防输入电压接反,用MOS管的压降远远小于二极管。两个三极管组成了过流或者说是短路保护电路,左边三极管使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保持在4.3V左右(假设Vbe=0.7V),则当电流过大导致MOS管的压降增大,右边的三极管发射极电压将小于5V,由于基极电压不变,发射极电压减小使Vbe减小,Ic电流减小,MOS管栅极电位降低,导通电阻增大,电路电流减小。

因为供电电流比较大,在2A左右,如果单是一个二极管的话,0.3/0.7 V x  2A = 0.6/1.4w,功耗还是很大的;所以需要用MOSFET,MOSFET导通阻抗在m欧级别,I^2 X R =0.16w  左右甚至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