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 export to csv format & thermal 问题

楼主(2019-12-03):
哪位大神帮忙指教一下以下两个问题

1:在将constrain 导出成csv 格式的时候不成功,提示如下错误,我查了一下表,没有查到问题点在哪里

---------------------------------------------------------------------------------------------------
Test: Schemes and rules in all class to class clearance rules
ERROR 6016: Duplicated clearance rule between classes "Prim_301-400V" and "Prim_301-400V" in scheme "(Master)"
ERROR 6016: Duplicated clearance rule between classes "Prim_301-400V" and "Prim_301-400V" in scheme "(Minimum)"
Result: FAILED
Time: 0 seconds

2:如何将某类元件的焊盘统一设置成thermal 连接,比如所有0402和0603的焊盘要做thermal 连接,不可以和shape全连接。

网友:
统一设置的这个我也没找到办法,看看哪个大神知道

楼主:
@FI_E 感谢回复。
第一个问题就算了,毕竟是我自己设的规则,我把那一条删了重设应该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比较重要,一个一个的设thermal,太可怕了。需要有统一或简便的办法。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在AD软件里面可以按器件pad分类设置,在mentor里面没有分类设置的方法。只能通过选择焊盘右键修改铜皮的连接宽度。

网友:
早起学习,好像mentor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分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在AD软件里面可以按器件pad分类设置,在mentor里面没有分类设置的方法。只能通过选择焊盘右键修 ...

感谢回复,一个一个去改右键修改焊盘设置,要疯啊。
如果没有统一的设法,感觉这个不合理啊,毕竟这么高端这么贵的EDA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