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的库中有电流传感器模型吗?

楼主(2019-12-03):
    现在要用一个电流型的霍尔电流传感器,HCT
    找不到Pspice库中的模型?大神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受控源来代替使用,pspice中有四种受控源,分别为E, F,G,H,
    电压控制电压源,电压控制电流源,电流控制电压源,电流控制电流源。
如果要具体的电流传感器,你需要自己搜索看一下。
    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