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为什么大神都用的那种串阻,这个在PCB布局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9-12-03):
    问一下为什么大神都用的那种串阻,这个在PCB布局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电阻一般偏向于功能性的,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

网友:
    电阻10~50之间阻值的都有,看芯片的,很多芯片会指定阻值。
    串联的电阻一般是放在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一般偏向于功能性的,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

    我说的串阻是那种一个器件上有好几个电阻的东西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排阻吧?
一端分别引出,另一端短接在一起只引出一个脚。常用于数字电路的上拉或下拉。
优点就是比同样数量的独立电阻占用面积小。

网友:
    先确定你发帖用的字是“那还是哪”····?

网友:
    节省空间,省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