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下为啥不能自动建立差分对了谢谢

楼主(2019-12-03):
    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下为啥不能自动建立差分对了谢谢

网友A:
    确定板子里面有+/-的差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属性设置问题,就是两个网络属性设置不一样

楼主:
    是不是拓扑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板子里面有+/-的差分?

    确定有+/-的差分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属性设置问题,就是两个网络属性设置不一样

    网络属性我都设置的是default的,都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拓扑设置问题?

    拓扑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拓扑很简单

网友C:
    多输入几个关键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输入几个关键字试试

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