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DDR3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9-12-03):
    模板才跑533M而且地址线串联了56R的排阻 好奇怪,地址线不是做50 ohm的阻抗吗?

网友A:
    RK3328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3328的方案吧。

    不是的 RK3326

网友B:
    没什么好奇怪的,还有串39R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好奇怪的,还有串39R的呢

串联39R也是为了信号的质量 能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吧?  但是串联 56R这个就超过了50 ohm再加上线本身的阻抗,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如果串联39R是为了信号的质量 能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那么串联 56R为何就不能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呢?如果要达到线本身的50ohm阻抗,那统一串49.9R的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联39R是为了信号的质量 能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那么串联 56R为何就不能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呢?如果要 ...

地址线不是一直都做的50 ohm 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址线不是一直都做的50 ohm 大佬?

我没说不是,也没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不是,也没说是

    大佬,那这怎么玩,如果要跑超过533M的,他模板才 533 用他的模板岂不是做出来一定挂掉,跑不了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
    不一定会挂掉,更高速率一方面要看主控芯片能支持到什么程度,稳不稳定,另一方面,这些参数都是可以调的,去仿真、去调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0-01-19):
    高人给个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