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98怎么解决上电触发问题

楼主(2019-12-03):
在闭合开关B的瞬间就会触发,怎么解决,各位老哥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至今记忆犹新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在RESET脚加RC延时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RC,RC的话要调

网友:
    电路图跟4098规格书对不上。

网友B:
    加r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在RESET脚加RC延时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行,我试过了,电容充满电之后还是会自动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c电路

电容充电完全之后还是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试过了,电容充满电之后还是会自动触发的。

你的RC常数是多少?能否同步抓几路的波形,比如开关输入、电容、输出。

网友:
    上次用的这个芯片下降沿诡异触发害死人

网友(2020-01-27):
    换一个呗,换 CD74HC4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