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懂这个锡液高度到底是怎么来监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03):
一直搞不懂这个锡液高度到底是怎么来监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炉子有个感应器插在锡里的,是和温度计装在一起。如果老报警就装深一些。

网友:
    锡炉内焊锡量少,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可以提高波峰马达的速度,太少的话,锡炉里的检测装置就会报警,所以一般不用担心锡炉焊锡少的问题。锡炉内焊锡太多,启动时就可能溢出,造成事故。那么焊锡在锡炉内什么位置,或者多少为合适,有没有一个标准呢?一般要求波峰马达运转时,锡面的高度距离锡炉顶面10公分为宜。

网友:
    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只要启动波峰时锡液不外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