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减小磁场近场耦合,能够通过减小受干扰电路的阻抗来实现吗?

楼主(2019-12-03):
请问减小磁场近场耦合,能够通过减小受干扰电路的阻抗来实现吗?非常感谢!

网友:


网友:
    磁场近场耦合时,通过减小敏感或接受的环路面积来实现(如果你的阻抗是指这个,到时可以)。一般做法时:

网友:
    1.  减小源端的磁场强度(但一般不好处理,因为功率等限制,但也可以试试。2. 是对源端或接受端都进行屏蔽或者一头屏蔽,只要把能量降低到你能够接受的程度就OK。3. 是对接受体抗干扰的提升,例如滤波屏蔽,甚至数字滤波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