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输出功率不足的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03):
使用过两款功放,一款是日立PF01411B,另一款是RFMD的RF2173,调试时会有很多测试板子出现输出功率不足的情况,例如2173的文档上说可以输出36dbm,我调时很多板子输出只有26,27dbm左右,但有些板子却是能输出到30dbm的,请问是为什么呢?PA部分的原理图和PCB都是照搬开发板上的,PA的输入功率也是没问题的,很郁闷啊,搞不清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单单描述的话是没有用的,谁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样的,要贴图才知道呀

网友:
    我觉得可以确认一下芯片温度、供电电压、测试方法等,当然最后还有采购器件的质量,不光是主芯片,还有被动元件比如电容,以及PCB设计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匹配不理想造成的,检查输入和输出阻抗是必须的。即使完全照搬layout和PCB stack-up, 还有器件方差,PCB方差会影响精确匹配。大功率输出可能需要用load-pull来测量输出阻抗。

网友:
    一般这类开发板都会给出板材叠层型号和线宽的参考设计指标,以保证传输线特性阻抗的。是不是严格按照开发板给的这些参数设计PCB的?还是你自己用si9000算的走线宽度和层厚数据?
    这个频段内,输出功率在这个等级以上的功放,对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用ADS或者类似功能的软件进行过相应的仿真,?
    还有电容电感电阻这类被动元器件初始值的误差甚至温度系数都要考虑进去的,如果有些对匹配效果影响很大的电容或者电感,你选用±10%甚至±20%偏差的型号的话,很容易就出现相同测试条件下输出功率相差3~4dB的情况。我以前调2.4G的33dBm功放的时候,就算是同样标称值的电容电感,都要精确测量出它们具体数值,然后再逐一调试。不仅如此,焊锡多点少点都可能有1dB的影响。

网友:
    没图大神也救不了你

网友:
    1、先了解功放的放大原理;
2、了解输入、输出匹配的原理;
    3、学习厂家的推荐PCB,了解每个pcb 走线的作用或目的。
    4、学习厂家推荐的pcb上元器件,特别是功放的供电电路,要考虑每个器件的作用或目的。
    5、了解厂家推荐的pcb 板材,获得其参数。
    6、根据自己的产品单板板材,自己现有的射频元器件知识。
以此来学习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