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一个噪声干扰信号

楼主(2019-12-03):
    Fs = 1000;       % 采样频率
T = 1/Fs;       % 采样时间
    L = 256;        % 信号长度
    t = (0: L -1)*T; % 时间

    x =230.*(1+0.0669*cos(2*pi*8.8*t)).*cos(2*pi*50*t) ;   %cos为底原始信号(调幅波)
y =x + randn(size(t));     %添加噪声

    figure;
plot(t,y)
    title('原始信号')
    xlabel('时间(s)')
    在原信号中加入标准方差为0.2的高斯白噪声,是否是0.2*randn(m,n)呢?搞不出信号,咋回事?

网友:
    对的,a*randn+b, a是标准方差,b是均值.

    Fs = 1000;       % 采样频率
    T = 1/Fs;       % 采样时间
L = 256;        % 信号长度
    t = (0-1)*T; % 时间

    x =230.*(1+0.0669*cos(2*pi*8.8*t)).*cos(2*pi*50*t) ;   %cos为底原始信号(调幅波)
n = 100*randn(size(t));
    y =x +n;     %添加噪声

    figure;
plot(t,y)
    hold on
plot(t,n,'k')
    title('原始信号')
    xlabel('时间(s)')

你的噪声幅值和信号相比较小,如果增大噪声幅度,效果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