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驱动模块开机自动加载和应用程序开机自启动的方法

楼主(2019-12-04):
第一种方法:相对来说简单

将测试程序放在/bin底下,然后用vi编辑/etc/init.d/rcS,加上/bin/应用程序名 &,加上&表示后台运行

这两个功能的实现都是通过设置启动脚本来实现的。启动脚本的一般存放路径是 /etc/init.d/rcS  (rcS即脚本文件),自启动应用程序一般放置于/etc/rc.d/init.d目录下。

我们需要用vi命令对rcS进行编辑,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其进行覆盖。

在脚本中自启动应用程序示例:

#测试程序

/bin/leds_app&

#各种服务程序
/etc/rc.d/init.d/netd start #telnet/ftp服务
/etc/rc.d/init.d/httpd start #web server服务
/etc/rc.d/init.d/leds start #led服务

模块开机加载示例:

#安装SD/MMC卡驱动模块
/sbin/insmod /lib/mmcsd_core.o
/sbin/insmod /lib/mmcsd_slot.o
/sbin/insmod /lib/mmcsd_disk.o

重启后lsmod

可发现模块已经加载上

第二种方法:未实验成功

模块名:GPIO.ko

步骤:1 打开下面文件

         vi /etc/moudles     添加模块名称:  GPIO(注意不要后缀)

          2 下来就是将模块放到对应的位置,注意将驱动按类别放,我的属于vedio就将它放在了drivers下的vedio下。

         /lib/modules/2.6.35-22-generic/kernel/drivers/vedio/

验证:以上操作完成后重启机器,在终端通过命令lsmod 就可以看到已经加载的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