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电感的值如何计算选取

楼主(2019-12-04):
初人乍到,不清楚滤波电容与电感值的计算与选取。例如:5V电路的输入加多大值的滤波电容与电感呢,如何计算,有什么公式套用吗,或者有教程介绍么,谢谢!

网友:
    看你纹波和噪声、还有ESR等等,等你学到电源完整性你就明白了,如果不严格的话就参照以前的案例就行了

楼主:
    请教大神解析